新人 求助

楼主(2016-04-26):
技嘉h61没CPU供电一般都是什么问题? 拆掉18脚接地电阻有电压 pwrok1有 svid有1v
cpu
cpu供电

网友:
其它电压都有吗,,按时序查呀

网友:
不是有电源管理芯片吗,查EN

网友:
先要其他电压都正常,然后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供电等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