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4738gz开机掉电

楼主(2016-04-26):
机器开机不定时掉电有时几秒。有时开机就掉。拿来之前有人修过南桥。bios.还有待机芯片。。。开始开机电流到1.2A掉电,有时0.3掉电0.3时Cpu供电都没有。。。。pQ56,58。。59的控制脚印刷板漏电。。飞线0k

网友:
这漏电啥查出来的呢,,,,

网友:
怎么查漏电呢

网友:
看的眼花缭乱,不知怎么判断的

网友:
割开印制板就不漏电了

网友:
这掉电难搞,想问下楼主思路是开机一次次的测呢,还是断开那个东东让其不掉电了在找原因

网友:
开机一次次的测 的 。 3.3v转换的电不够

网友:
怎么查出漏电的了 依据是什么

网友:
CPU的管子G级漏电吗

网友:
应该是3  5 V 转换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这线飞的有点看不明白!

网友:
楼主能说的再详细一点吗?

网友:
3.3v转换的电不够  楼主怎么就知道漏电 依据能详叙吗?

网友:
为什么分析得出是那问题,

网友:
没有维修过程。。看的没有意义

网友:
3.3v转换的电不够

网友:
这线给飞的!

网友:
用漆包线呗,,,,

网友:
一大片二级转换电路 话说 漏电是怎么查出来的呢

网友:
以前搞维修也经常碰到这种电路板漏电,G极电压从十几伏拉低了而且电压会不断跳动不稳定,还可以用量电阻方法,记得是电阻小于100K以下就不正常

网友:
这也太那啥了 能用么 修了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