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联想E540 CMOS电池放电就亮机问题 附好的BIOS

楼主(2016-04-26):
联想E540 独显 四代CPU 板号AILE2 NM-A161
   故障现象:开机电流跑到1.1A安 左右反复重启三次不显示。清空COMS能显示正常使用。冷机或者放置一段时间后又同样问题。直接刷BIOS.迅维修下载的BIOS刷上后都能开机,但使用30分钟一定掉电,

网友:
很少发贴子,点错直接发了。接着上面的
又在迅维下载了几个BIOS都是一样,开机都正常,但都是进系统后30分钟掉电。之后在淘宝买了合成的也是一样。来来回回搞了2天时间,因为要开机使用30分钟才掉电,搞得卖BIOS的也不知道问题在哪,跟我说应该主板问题。但我换回原机BIOS能显示时开24小时都没问题,所以我坚信还是BIOS问题。最后求助了  三人行唐 ,合成的EC跟PCH解决了问题。 在迅维看了一下,很多人遇到同样的问题。有人说显卡,有人说BIOS.
最后把合成的,好的EC跟PCH程序跟使用刚刚好30分钟掉电的都上传给大家,有遇到的可以先刷一下试下是不是我说的一样。

OK E540.rar

网友:
来自: 福建漳州 来自 福建漳州
很少发贴子,点错直接发了。接着上面的
又在迅维下载了几个BIOS都是一样,开机都正常,但都是进系统后30分钟掉电。之后在淘宝买了合成的也是一样。来来回回搞了2天时间,因为要开机使用30分钟才掉电,搞得卖BIOS的也不知道问题在哪,跟我说应该主板问题。但我换回原机BIOS能显示时开24小时都没问题,所以我坚信还是BIOS问题。最后求助了 三人行唐 ,合成的EC跟PCH解决了问题。 在迅维看了一下,很多人遇到同样的问题。有人说显卡,有人说BIOS.
最后把合成的,好的EC跟PCH程序跟使用刚刚好30分钟掉电的都上传给大家,有遇到的可以先刷一下试下是不是我说的一样。

网友A:
bios的问题很多呀

网友:
刷了亮机慢。。。。

网友B:
我遇到E440也是半小时掉电,没解决,换主板了,现在看应该也是bios问题,需要合成的才有用

网友:
现在的BIOS 故障越来越多啊。可惜自己不会合成啊

网友:
在网上 买的也不一定靠谱啊

网友:
谢谢啊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啊  没有解决啊 差一点就要换板子了

网友:
BIOS 刷完了测试中  就是 显示有点慢啊 要好长时间啊

网友:
呵呵  改一下  ME就行了

网友:
最后可以正常使用的BIOS没有吗

网友:
bios 没有刷对   我也和你遇到一样了问题   涮了好多bios  最后刷了 工厂版的才好了

网友:
显示慢  刷 工厂版的也一并解决   论坛里边有

网友:
配服楼主的坚持不泄...谢谢分享

网友:
准时掉电 亮机慢 基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很多机器都是BIOS问题

网友:
感觉还是BIOS的问题,散热搞好了没有?

网友:
有时间学下合成的  买的说原厂的却不能亮机 原来的能亮  卖BIOS的也不一定可靠

网友:
我的上次也是刷BIOs 好

网友:
现在的BIOS真好

网友:
直接官网的分离合成都不行,那就不是BIOS问题

网友:
现在bios问题千奇百怪,郁闷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E440也是半小时掉电,没解决,换主板了,现在看应该也是bios问题,需要合成的才有用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9815-1-1.html   这个解决半小时掉电  直接刷8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9815-1-1.html   这个解决半小时掉电  直接刷8M的

谢谢你,我有时间找找我原来客户的主板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还没有最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现在的机器,BIOS引起的故障太多了,有时候真是搞不懂,

网友:
我下载了好多这个机器的BIOS 都不行  一开始这个机器是事放电就能好 不过后来放电的时间越来越长了  不过亮机以后能正常使用了  后来放电不行了  今天刷BIOS怎么也开不了了 触摸板旁边的灯一直亮着  电流不上 开机瞬间能上到0.12-0.15 然后就0.01了 放了一晚上还是不开机 是不是还有别的问题啊  楼主的BIOS是好的 我另外一台刷了 没问题

网友:
两套BIOS  哪个是好的呀???

网友:
楼主,我的是每次开机都要按F1,进BIOS调时间重启不断电也是提示F1,最了RTC电路都正常,不知是BIOS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下载来试试今天刷了好几个都不亮机

网友:
你这个bios也有问题 开机巨慢

网友(2016-06-04):
这个好像还没找到万能的!

网友:
BIOS是个神奇的物件

网友:
真不容易 !!!!!

网友:
神舟战神系列换完桥也要刷bios才行

网友:
楼主的BIOS刷那个,一个 还是2个,没有分不敢贸然下载,也是半小时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的问题很多呀

我修的一台E540不上电,电流0.04掉电,时好时不好,一直没搞定

网友:
只有换桥才能彻底解决问题呢

网友(2016-07-07):
上传的程序是开30分钟掉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