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维修——如何更换电脑主板上的电容

楼主(2016-04-26):
电脑主板维修——如何更换电脑主板上的电容

  电脑主板维修中,更换电容,都是高手或者专业的电脑维修师所能做的事情,对于初学者的我们来说,如果不懂的焊接技术是不能随便操作的,不然会对主板造成不必要的损坏。换电容在电脑主板维修中是最简单的事了,从基础学习,今天小编就给大家讲讲电脑主板更换电容的方法。

电脑主板维修 图1

  更换主板电容需要的工具:电烙铁,钳子,助焊剂,吸锡器,电表,风枪

  更换主板电容的方法/步骤:

  1.首先在电脑主板的背面,电容的正负脚上涂上焊锡膏。

  2.电烙铁停在锡上,吸锡器尽量紧挨,把锡吸干净。

电脑主板维修 图2

  3.再在焊点上加点热,熔掉残存的锡,就可以把电容拔出。

电脑主板维修 图3

  4.拿出电容后,若还有锡留在孔上,加焊锡膏,用下图中的方法去除残留的锡。

电脑主板维修 图4

  5.在拔出旧电容后,并清理干净残留的焊锡。

电脑主板维修 图5

  在装新电容时要分清电容的正负极,如下图:电容可以从脚来判断,长的是正极,短的是负极。电容身上,有半边颜色涂料的是负极,而主板是却不是统一的,主板电容位都有半边是白色的,但有些主板是正极,有些是负极, 确定正负极需要参考更换之前的电容,或者看主板上有无标明+ /- 极。

电脑主板维修 图6

  6.拆除旧电容, 在两个针脚孔上加上焊锡膏。

  7.装上电容,在背面同样加焊锡膏(如下图),接下来就是加上焊锡了。加焊锡,如果熟练掌握了手工焊接技术也不难,但要细心掌握时间,另外,采用质量好的锡线会更顺利完成焊接。

电脑主板维修 图7

电脑主板维修 图8

  8.拿钳子剪掉多余的针脚。

电脑主板维修 图9

  9.当完成电容的更换后,重新检查一下焊点,以及清理干净多余的焊锡膏, 如果有专门清洗线跟板将是最好的。清理完后,电容才能算是换完毕。

电脑主板维修 图10

电脑主板维修 图11

  注意事项:在换主板电容时,新手注意的是电烙铁的使用,必须练熟练再上手,不然容易把主板焊糊。

  以上是电脑主板更换电容的方法介绍,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切记,如果你是新手,没有熟练掌握手工焊接技术,请不要拿主板做实验哟!学习电脑主板维修从基础学起,不要嫌简单,简单的事情重复做,才能积累更多的经验。

网友:
换电容是修板子的基本功!

网友A:
直接用洛铁就可以了  什么吸锡枪  都不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洛铁就可以了  什么吸锡枪  都不需要

说的很对,一把电烙铁轻松换电容。关键在于掌握技巧,

网友:
既然是粘贴复制,为什么不写写怎么样判断电容的好换呢

网友:
俺对自己有了新的认识,我只是一名电脑维护人员,不是维修人员

网友:
基础的动手能力一定要熟练,谢谢分享

网友:
慢慢学,多练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