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l 集显 触发掉电

楼主(2016-04-26):
此机器上cpu和内存触发1秒左右掉电。如果拔掉内存不会掉电。更换内存也没用。论坛上的bios刷了都不会触发。吹过北桥和南桥都没用。华硕的机器不会修。有没有哪位能给我分析下。不上内存的时候电压都有

网友:
华硕的好难修

网友:
那先刷好BIOS在说

网友:
检查一下集显的电源信号好

网友:
有沒圖紙,上傳分享一下

网友:
掉电后能不能触发,看是短路问题还是电压问题

网友:
MINI 210-1199DX。也是触发掉电。一开机就掉电

网友:
客户不修了。哎

网友:
有可能822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