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族手机解锁教程解一切账户锁flyme教学资料 20分钟可解一台手机

楼主(2016-04-26):
准备工具,风枪 烙铁 镊子 植锡板 emmc编程器 淘宝4块钱,在准备两个软件没有的可以加我微信要xiha898989.先把资料都出来再修过最后写入,有兴趣的加我微信xiha898989

锐杰电脑3 -2 无耻之徒,挂羊头卖狗肉
最后的抉择 -2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呵呵 又是来卖资料的来了!

网友A:
这个资料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可以考虑近期免费公开出来,

网友:
其实就是winhex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资料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我可以考虑近期免费公开出来,

关键是怎么使用呢

网友:
楼主这样不如直接发点图片再把自己淘宝店地址整上来,我还好接受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怎么使用呢

拆下手机的字库,把字库飞几条线到EMMC读卡器上,插到电脑上以后字库会被识别成为一个U盘设备,用winhex打开这个U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下手机的字库,把字库飞几条线到EMMC读卡器上,插到电脑上以后字库会被识别成为一个U盘设备,用winhex ...

再问一下,是什么字库都能飞上去作U盘吗?还是只有魅族的呢

网友:
WINHEX是搞硬盘那个软件啊

网友:
要准备什么软件

网友:
知道是winhex  不知道要修改地址段位于哪里

网友:
哟,这个还要用到合成的软件

网友C:
emmc编程器 贵的要死 4元 买根线吧。

网友:
期待迅维此维修资料分享出来。

网友:
又来一个吹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问一下,是什么字库都能飞上去作U盘吗?还是只有魅族的呢

EMMC的都可以。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公开造福坛友,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mmc编程器 贵的要死 4元 买根线吧。

EMMC的U盘PCB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EMMC的U盘PCB板。。。

恩看到了 整体思路知道了 关键是 没有 16位数据段的替换内容

网友:
手工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