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不跑码

楼主(2016-04-26):
开机复位灯亮一下就灭,复位键3.3V,供电都正常 刷过BIOS 换过CPU座旁边的822还是一样,求思路
华硕

网友:
这种板子一般都不好修

网友:
换个U看看 按书上说的 测量CPU有没有复位

网友:
楼主你看下SPD正常不正常,这机器的SPD容易断

网友:
有图先测cpu pg出了没,然后换时钟看看,然后我也不知道了,这种要用示波器修

网友:
和我的一样,昨天还能开机,装不了系统,今天开不了机了,不跑馬,测822好像都没有坏,但没换过,楼主修好回复下

网友:
遇到几台了,都没有搞好

网友:
我手上也有几块没搞好,郁闷

网友:
来自: 上海
换下BIOS边上的822,不行时钟芯片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