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优雅HP560 开机不显示,非通病维修

楼主(2016-04-26):
      开机不显示,电流跳变为0.5---0.8---1.25不动了,第一反应就是应该是显卡。但是为了省事。还是先换个内存吧。,换上后不出所料,还是一个鸟样,连跳变都没有变化,看来是显卡了,迅速拆除主板,用风枪加热显卡效果还是一样的。反复加热还是一样,       看来有可能不是显卡问题,只有一步一步查了,拔掉内存还是一样的跳变。内存没过?好吧,拿出示波器,一打内存问题来了,内存上一次波形都没有。测试内存条件电压正常,但是总线没有波形,如图: ,追查来源是南桥发出的。看来是南桥挂了,果断换之,完美修复。

     简单,没啥技术含量,老鸟就不要喷了

网友:
果断,干脆

网友A:
这个容易误判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容易误判显卡

我起初认为就是显卡故障。还好么有上BGA做显卡

网友:
确定没有虚焊?

网友:
你这台机器修的好   要我就直接干显卡了

网友:
这么速度……。

网友:
说不定加焊南桥就可以了

网友:
虚焊也有可能。。。。。。。。

网友:
没有加南桥  直接换啊  会不会是虚焊

网友:
判断南桥坏的依据是什么?这点我还没有搞明白

网友:
这样就判断是南桥问题了,这修电脑的方式和我的一个员工一个德行,不多个面论证一下么

网友:
BIOS都没刷就直接干桥了,多年的经验吗

网友:
经前的老机器  不过内存 没有跳变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真的  挺果断的

网友:
这个维修效率很高啊,要换我一般要搞半天 搞BIOS 搞这搞那 最后还不一定能查内存的总线。。
经验也是王道

网友:
这机器南桥是容易坏

网友:
有神器就是不一样

网友:
南桥换的这么果断要是我可能还要查半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