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潮BI-520主板跑码卡25维修。

楼主(2016-04-26):
第一次开机正常跑码正常。重启后出现卡25.。最后拆掉主板声卡芯片恢复正常

网友:
真是秒杀啊

网友:
没先拆网卡?

网友:
没说是如何判断拆掉声卡IC的原因,难道是第六感?

网友:
如何判断拆掉声卡IC的原因

网友:
我一般都是先拆网卡

网友A:
一般这种卡25不显基本上都是声卡网卡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这种卡25不显基本上都是声卡网卡等问题

看来你遇到的多了

网友:
网卡很多次 寸口 一次 声卡还没有一次.....

网友A:
有的机器我感觉25就要亮的感觉。

网友:
声卡网卡io都会导致码不跑完。

网友B:
为什么要拆声卡  怎么判断的这个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器我感觉25就要亮的感觉。

是啊 有的25基本都要亮了

网友:
25 26不是显卡么......

网友:
噢噢噢,秒杀!!!

网友:
我怎么记得是当显卡比较多啊!

网友:
我有见过一次这种板, 但是没修,客户不修!

网友:
若是我刷个bios可能都过来了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拆声卡  怎么判断的这个故障

这是经验来的

网友:
最烦拆声卡网卡了

网友:
遇到HP 台式机板上声卡芯片坏的挡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经验来的
就这样没了????

网友:
以前搞过,是跑25就摘声卡,G31,还真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