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版号BA41-01217A)二修机器,到0.9不动

楼主(2016-04-26):
昨天接到一台R428,看到本本第一感觉就是通病,结果开机跑到0.9不动,拆开一看,主板修过了,该动的都动了,不该动的也全动了。BIOS, 小电容,大电容,EC,南桥。现在不知道该搞什么了,供电都正常,BIOS也刷了。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时钟,复位其他信号查一查

网友:
求大神啊!自己先顶一下!

网友:
北桥也容易坏的啦

网友A:
两个内存槽的情况是不是一样啦

网友:
没下手的地方就别浪费时间了,换板吧。先拔了内存看看电流过没过内存吧

网友:
看看是不是南桥小电容的焊盘断线。

网友:
先测电压看有没有不对的地方

网友B:
这话问的,确实需要神才能指点!我看饼哥都帮不上忙!

网友:
出了一通板斧,然后就不知道了?

网友:
遇到过一次是内存的原因 楼主可以看看

网友:
可以试试诊断卡当多少代码,

网友:
抓下波形  看过内村了没有

网友:
焊得稀巴烂,除非是双倍的价格 才修。。 烂摊子 修起来脑壳大

网友:
二修的不好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内存槽的情况是不是一样啦

都是一样的 内存都还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话问的,确实需要神才能指点!我看饼哥都帮不上忙!

我还只是一个小小白,在座的各位在我眼里都是大神啊!

网友:
这板子我有一块可以亮机 带CPU 楼主可以考虑购买了哈哈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看着这机子头就大了。

网友:
太笼统了,就一个电流很难给出建议!

网友:
看下是不是小电容哪里搞断线啦,,

网友:
三星的机器比较难修,慢慢查

网友:
这种问题换南桥好过,但是不知道你的具体情况,我也不能给你答案

网友:
北桥这边看看,祝你好运,有结果上来上来分享

网友:
通病 这个 都是这问题

网友:
什么通病,挡0.9,

网友:
这真有点不好整

网友:
南桥坏了吧

网友:
全面的查,都茶过来

网友:
打下关键的波形,缩小范围

网友:
三板斧都干了,不好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内存没过啊

网友:
我手上也有一片,通病那里确实有问题,但把通病干了,LDO3V/5V都正常了,但芯片还是发热,换了芯片一样的,到处找不到原因。。。

网友:
这个机子0。9是内存不过,建议好好查查内存槽的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动电容的那个位置有没有拆断线,注意看一下

网友:
观望大神修复过程

网友:
有内存复位吗?

网友:
仔细看看主板上有没有腐蚀和少件的情况

网友:
修这种就是浪费时间了

网友:
给你一个建议 我之前换过大电容用330代换的 电流一直0.9 最后换原机的大电容就ok了 你可以试试

网友:
搞成这样,为了学习可以挑战一下,考虑成本的话还是直接换板吧

网友:
可能被上家出故障

网友:
大电容换过,再换换试试

网友:
来自: 中国
时钟复位有没有,没有查前面条件,有,查pci帧周期,lpc帧周期

网友:
换板啊,这机又不值钱,,

网友:
搞了这么多还真没头绪,,,时序按部就班查吧

网友:
这个是有通【 病在那贴纸下面的电容吧

网友:
什么都搞还不好换版吧

网友:
通病BBS毛啊

网友:
把无线网卡取了没,我修到过无线网卡有问题不跑马的

网友:
我有块一样的,一修也是自己修的。南桥背面小电容 一个月没到 回来了 插电0.02 按开关直接0.93。。不上内存0.7.现在正在扣脑壳!!!

网友:
不跑马,还动了这么多,难下手呀,看时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