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载行车记录仪10种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4-26):
车载行车记录仪10种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现在车载行车记录仪已经相当普及了,各种品牌的、各式各样的、层出不穷,但车载行车记录仪在使用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些小故障,除了机器本身的质量问题外,很多是由于车友朋友操作不当导致的机器无法正常使用。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车载行车记录仪10种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希望对车友朋友们有所帮助。很多不同品牌的车载行车记录仪也同样适用哦!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1

  车载行车记录仪常见故障及解决方法:

  1、死机、不开机。

  死机是指在排除电源问题的情况下,机器不启动的情况或者机器启动工作中不反应了,一直停留在某个状态下。

  解决办法:

  1.先将SD卡或者TF卡取出,按开机键确认是否能开机。

  2.如还是不开机,请翻看机器侧面,找到“RESTE”孔用细软的东西桶一下复位孔后在按一下开机键看是否开机启动。

  3.如果车载行车记录仪能正常启动,那就说明是卡的问题,接下来请将您的卡格式化一下。

  4.将卡格式化后插上,如果还是有这样的情况,建议更换一张内存卡。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2

  2、不开机是在启动机器时,不工作或者死机后通过死机的解决方法确认还是不开机。

  解决办法:

  1.检查电源线是否正常,检查车充电源指示灯是否工作,车载行车记录仪上的充电指示灯是否工作;

  2.检查开机键是否按下起效,一般车载行车记录仪的电源键按下时,其工作指示灯都会变亮(工作指示灯一般为蓝色) ;

  3.拔出卡后复位机器,按下开机键,看是否开机;

  4.如还不能解决问题就请联系当地经销商解决。

  3、拍摄录影的时候会自动停止。

  原因是由于高清视频资料量巨大,内存已经录满,不能在继续录制视频。

  解决办法:

  1.检查车载行车记录仪是否设置了录像循环功能。

  2.检查车载行车记录仪的录制格式,设置一下录制视频格式,尽量节省空间。

  3.请使用与SDHC相容的高速TF卡,高速TF卡会有C4或者C6、C10标志。

  4.使用有自动循环录影的车载行车记录仪,如征途C24。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3

  4、车载行车记录仪在拍摄时图像黑或者特亮:原因是由于大反差场景,影响了机子的自动曝光功能。

  解决办法:调节感光度功能。

  5、阴天或者室内的情况下,图像表现不够完美。

  解决办法:把车载行车记录仪调节白平衡状态。

  6、图像有横条纹干扰:原因是由于设置了错误的光源频率。

  解决方法:根据当地的供电频率,进行相应的设置50HZ或者60HZ。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4

  7、视频图片重播的时候出现停顿或跳帧:主要原因是存储资料的时候出现了错误或者内存卡质量问题。

  解决办法:

  1.使用格式化功能,格式化SD卡或者TF卡。

  2.检查您的卡是否为水卡(台版卡),如果是请更换为名牌的原装正版卡。

  8、影像录制后朦胧或者模糊一片:主要原因可能是镜头不够干净,或者前挡风玻璃不够干净。

  解决办法:将镜头擦拭干净。

  9、接车充后车充和车载行车记录仪电源指示灯亮,但开不了机:原因可能是车充不匹配。

  解决办法:

  1.换厂家提供的原装车充。

  2.购买OBD供电方式的车载行车记录仪。

车载行车记录仪 图5

  10、视频用电脑播放时卡机、视频不连贯:原因可能是卡的不兼容或者播放器不兼容格式出现问题。

  解决办法:

  1.首先建议换个电脑播放器软件播放。

  2.更换一张格式化了的高速卡。

  以上总结的车载行车记录仪10种常见故障及解放方法,当然是希望广大车友永远都不要用到,但还是以防万一吧!

网友:
安装了记录仪,GPS导航搜星慢,有什么办法解决吗,我扒掉记录仪的供电线,导航搜星就很正常。

网友:
需要將點煙器供電的供電線拆開改裝,可搜尋"行車紀錄器+GPS訊號干擾"或"行車記錄器干擾gps問題",會有你要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