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一台tcl机子的奇怪故障

楼主(2016-04-26):
  一位客户拿来一台tcl 的电视机,说是无法开机,把机器接过手。通电只有红灯,按键遥控都用了均无反应无法变绿灯。
打开后盖,插上电源,该机不同一般的电视是采用3.3sb电压不是5v。测量正常。

3.3v正常说明待机正常,再次按遥控开机还是没有办法开机。

由于手头上没有资料于是就在网上下载了一副电路图分析。

如电路图,viper17l负责控制3.3v产生,然后把电经r219送到pc3光耦的
1脚。pc3产P-O信号送到q101场管处,此时q101拉高电压至18v使fan6754mr启动工作输出24v
但是在实测过程中没有电压,于是判定q101损坏,查了下q101 2n7002的规格,发现其实电脑主板的那些管也可以代换,于是在块料板拆了一个。
装上去,通电开机,按遥控24v顺利输出。但是d102用的是18v的稳压。实际测量是2.7v。

图像正常了哈哈
我当初还以为是驱动板坏了幸好还是电路分析给我走对了方向。

下面是电路图有需要可以下载

网友:
FB 是光耦来的 。  18V稳压管是保护用的 工作电压不是18v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见就会了。

网友:
公布结果,觉得简单,实际上查起来还是有难度的。
因为它不是大件,而小件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