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H61问题

楼主(2016-04-26):
板的型号是 捷波I61M2 4.0 只有3.0的图纸  上手术台第一故障为缺少总线供电症状为触发掉电自动触发再掉电反复,  换了管子OK 。
上真U CPU供电有1.25V

这个1.1V是不是CPU复位呀

这个板没有PCI插槽 插不了诊断卡 手头只有鑫帝的迅维网店买的诊断卡 按书上的内容 桥发出PLTRST_L信号给IO 测量IO脚位有3.3V   现在上真CPU会发热 测量显卡供电GS都没有电压  请问大神是不是还需要什么条件没满足

网友:
BIOS也刷过了   也对换过同型号的料板BIOS

网友A:
插小喇叭看看会不会报警 来判断有没有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小喇叭看看会不会报警 来判断有没有跑马

没有 显卡供电都没有出来

网友:
显卡供电读过内存才产生把

网友B:
此板ECN位置为U11。然后刷新BIOS

网友C:
集显供电 还早哦,跑马后才有。。。 先检查 所有供电是否OK。。 DDR3-1.8PLL 。PCH1.05 -VTT -VCCSA -VCORE-GFX 。。。。 检查 所有PG 是否有。 VRMPG PWROK 之类的。BIOS 是否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板ECN位置为U11。然后刷新BIOS

刷过BIOS了 也换过BIOS 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供电 还早哦,跑马后才有。。。 先检查 所有供电是否OK。。 DDR3-1.8PLL 。PCH1.05 -VTT -VCCSA -VCORE ...

好  能详细点说明么  还是看书自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集显供电 还早哦,跑马后才有。。。 先检查 所有供电是否OK。。 DDR3-1.8PLL 。PCH1.05 -VTT -VCCSA -VCORE ...

VCCSA 好像有 0.95V左右 上面的图有一张有的好像

网友D:
跑码以后才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E:
主板什么问题啊没看懂  不跑码?还是别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主板什么问题啊没看懂  不跑码?还是别的问题

可以理解为不跑码 多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跑码以后才出集显供电的

恩 懂了  前面的条件还不满足 等PCIE的诊断卡到了再看

网友F:
按理来说如果那个H_RST-是CPU复位的话 那么前面的工作条件应该满足了才对的 接下来应该是跑码了

网友G:
也可能是不过内存,上个小喇叭听下,一般主板都是坏一个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也可能是不过内存,上个小喇叭听下,一般主板都是坏一个地方

上喇叭没报警声呀

网友:
还有没有大神指点下呗

网友:
这种杂牌子的板子,不好高,把桥BGA一下。

406784437 -2 鄙视这种就知道干桥的人,桥没BGA风枪吹很.

网友H:
桥没有BGA机器上动不好的,风枪只有吹坏没有吹好过,刚开始学修主板论坛里面提个问题也是有人说干桥,马的害我搞坏了好多主板都是自己把桥干坏的,后来有了点经验才知道桥万万干不得的,慢慢查才是正教,桥一旦坏就于事无补了,一天修不好两天修,两天修不好三天五天十天半个月的慢慢查,你急了干桥就后悔万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桥没有BGA机器上动不好的,风枪只有吹坏没有吹好过,刚开始学修主板论坛里面提个问题也是有人说干桥,马的 ...

嗯  这个多处小故障  慢慢来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GS没有供电 是那个供电?

网友:
这到底有没跑马都不知道  要修哪呢

网友:
集显电压是最后出的。

网友:
华擎H61M-PS的BIOS 哪位有,发一个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理来说如果那个H_RST-是CPU复位的话 那么前面的工作条件应该满足了才对的 接下来应该是跑码了

换u试下,u坏了也不出集显

网友:
引用 网友H:
桥没有BGA机器上动不好的,风枪只有吹坏没有吹好过,刚开始学修主板论坛里面提个问题也是有人说干桥,马的 ...

经验之谈呀

网友(2016-06-06):
应该CPU开始工作了  估计是挡在内存或者BOIS寻址之类的把  内存的工作条件 全部测一遍

网友:
cpu是不是好的啊,集显不出可以刷刷bios,也可以查VR_RDY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