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动手修好Smart变速箱电脑,节省一万块

楼主(2016-04-26):
自己动手修好Smart变速箱电脑,节省一万块

【根据网上资料整理】

  车子是11年Smart,停车后无法启动,拖车到4s店,检测说变速箱电脑坏了,安全气囊电脑也报错。拔下变速箱电脑可以启动。换这个变速箱电脑和气囊电脑要1万5千多。
  从4S店拿回来的变速箱电脑拆开给大家看看。

图一、Smart变速箱电脑整体

  具体型号是三菱的变速箱标志

图二、具体型号

  4S的要求的维修方案是:换这个变速箱电脑和气囊电脑要价1万5千多。如果只换一个变速箱电脑的话要8千多,在加上两个半工时费,要1万多。
  车子放在4s店没动,我拿回变速箱电脑来看看有没有自己修复的可能。
  通过熟人到维修间找了4S技术人员,要了诊断资料,给了2张电路图,说是通讯的一根线对地短路。

图三、CAN总线短路

图四、

  我把变速箱电脑拿回来,找了好多家汽车维修路边店也没人能修。想着自己先修修看,通过4S技术员给的电路图,4S技工还标出了对地短路的针脚位,看上图。可以分析出故障:是一个高速通讯线CAN总线短路了。
  我以前搞过51单片机,感觉应该是一个负责通讯转换的芯片击穿了。
  先找到一家大的修理厂,请人帮我打开。

图五、拆开Smart变速箱电脑

  里面有很多针脚,找朋友借了台热风抢和电烙铁,还有吸锡抢。先把所有针脚拆掉,拿下pcb,在pcb背面,有很多集成块。

图六、Smart变速箱电脑PCB

  按照那个短路的13针线路,一个一个芯片吹下来查找。终于找到一个芯片H1050Q,取下后不短了,上网一查为:飞利浦nxp的can通讯接口芯片。到某宝上查,5元一个,同时查到这个也是易损件。买回来四个(备用),换上。
  到4s店插上Smart变速箱电脑后,车辆显示正常,启动,检测。搞定。

网友:
终于找到一个芯片H1050Q,

网友A:
1万5.。我倒,好黑哦

网友B:
好野啊你,4S店要倒料

网友C:
关键是4S店技术员给了资料。。。。。。

网友:
只能说楼主不简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4S店技术员给了资料。。。。。。

这个是模块的接线图。维修手册里有,满大街到处都是。

如果谁有 模块内部,PCB 、线路 图,那才叫 关键。估计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野啊你,4S店要倒料

你根本不懂。
4S 只能换模块,不可能给你修模块。和卖电脑的一样:最多板卡级更换 。4S 只能换,这是中国的汽车销售体制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万5.。我倒,好黑哦

1W 不黑呀,市场价格就这样。
你能用一个5元的芯片和 价值1W快的 变速箱电脑模块 相比较吗?如果你换了芯片,还是不正常呢? 4S 给出换一个新的变速箱电脑,保证能修好,是属于正常维修方案。不然,你10W,几十W的车就是一堆废铁。

网友D:
知识 就是财富,要是拿不到相关的技术资料,你这钱是花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知识 就是财富,要是拿不到相关的技术资料,你这钱是花定了

前面已经回复过了。

汽车维修手册现在已经要求公开了。模块的维修是不太可能给你的(有经验数据、和厂家的专有设计,俗称:商业机密)。

网友E:
多元化发展才是硬道理

网友F:
这个牛逼啊 换一个1万5 被你5元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多元化发展才是硬道理

时代在变,电子元件的原理不变。
从台式机--笔记本--手机--智能设备(从这里开始,电子设备开始先多元化发展进化)。
维修人员如何把握机会或者说竞争,才不会被淘汰。

老抱着修台式机主板,不行了。。。

网友:
牛逼这也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牛逼啊 换一个1万5 被你5元搞定

主要是你得懂 CAN 总线收发器是啥玩意,基本原理。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
这和平时喜欢看RS232、485总线电路有关系的。

上面还有狠多 1-2元的片子,你也可以换,问题是能好吗?

网友:
修过奔驰的板子。

网友:
欢迎发帖交流、共同提高。

网友:
4s店还真他妈黑 一个芯片要1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