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XPS13 BIOS

楼主(2016-04-26):
DELL XPS13开机掉电,求个BIOS!

网友(2018-09-03):
有BIOS吗 我遇到一台 买了个BIOS  开机不掉电了 无显示

网友(2020-10-06):
我的上电也是掉电,上到0.6左右掉,CPU供电瞬间出来就掉,没得集显供电,还可以再次上电,还是一样掉

网友:
我刷 了BIOS还是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