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40无显卡供电

楼主(2016-04-26):
接收一台联想B540一体机,故障为开机硬盘灯闪闪一会儿以后无线灯亮,貌似已经进系统可是没声音。改了个LED升压板白屏,屏供电没电压。查了论坛里的通病 ADP3212  16脚  RAMP  接的49K电阻R239阻值正常 直接拆了更换成47K 故障一样R239换与不换 接芯片脚的那端都是0.9V  另一端都是11.88V应该怎么查 或者有修过的告诉故障点感激不尽

网友:
这里有通病解决办法可以参照一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8325-1-1.html

网友:
这个看过了电阻也换了  不行

网友:
无显卡供电能进系统?

网友:
已解决 搞错阻值  是649K我给看成49K

网友:
解决了就好

网友:
少犯这小错误为好。

网友:
有换下芯片试下吗

网友:
有图纸吗,

网友:
现在维修真难

网友:
楼主换的是多少K电阻?帮我测试下显卡电压多少V,还有CPU集成电压PL5电感有电压吗?

网友:
请问示16脚经过PR239 649K的电阻后的正常电压是多少啊。我手上有一台显示花屏.16脚电压为0.9V,换一个640K的电阻还是一样为0.9V不知道是不是16脚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