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5V

楼主(2016-04-26):
开机后装不进系统,一直卡住了,硬盘换了好几个也是这样,键盘失灵了,插入外接键盘能用,不过等一会热重启后键盘就不能用了,那位大神知道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

网友:
ec坏了吧,应该是

网友:
有没有跟时钟电路有关系

网友:
EC和桥都有这种可能性

网友:
换个EC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