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JITSU LPF-4800投影仪电源短路

楼主(2016-04-26):
FUJITSU LPF-4800投影仪电源短路,插上电就烧保险,这个电源不好差,我只测量到整流桥,两端是正负极但中间有两个脚,但是有一个脚和负极是导通的,我觉得
好像是这的毛病,请高手指教
投影仪

网友:
既然短路了肯定坏了这整流桥。还有就是查开关管,投影仪一般有几个开关管的。还有就是芯片等

网友:
这个桥,拆下来测量是最准确的,,,,,,,,,

网友:
谢谢大家给出大意见,修好以后再给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