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问一个很简单的问题,老手勿笑

楼主(2016-04-26):
我想问一下,开机到bios报警,是不是硬件启动已经完成。然后bios开始自检,诊断卡跑马。才会出现报警。我的问题就是bios报警是不是就说明机子的电压复位时钟都已经正常。

网友:
好像不是哦 诊断卡代码多少

网友:
诊断卡代码多少

网友A:
一般情况能报警说明CPU已经工作,电压复位时钟都已经正常

网友:
插不了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能报警说明CPU已经工作,电压复位时钟都已经正常

总结一下,待机。然后开机,然后出各路电压。然后出时钟复位。最后反馈给atx。主板硬启动结束。开始读bios,跑马。这样理解对吗

网友:
能报警一般是说明已经跑码了,再根据报警的声音,判断故障点

网友:
我实际碰到的90%都是内存报警

网友:
怎么个报警法,是蜂鸣器响吗,能插诊断卡的话插上诊断卡来试,如果复位灯能闪一下就说明已经复位了,主板硬启动部分已正常。仅靠听蜂鸣声的话需要非常丰富的经验才能判断!

网友:
报警声什么样子的  有供电 但是电压不够也会引起不过设备

网友:
一般这个报警要看是什么样的报警声,有的是内存报警,有的是显卡。有的是亮机有滴滴声

网友B:
没有pci接口,插不了诊断卡。报警声一声长鸣到底,就是一声没有任何间断。复位有变化。

网友:
Cpu工作了,重点是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pci接口,插不了诊断卡。报警声一声长鸣到底,就是一声没有任何间断。复位有变化。

那应该是档内存了 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pci接口,插不了诊断卡。报警声一声长鸣到底,就是一声没有任何间断。复位有变化。

只要跑码了就简单了  自学到现在 遇到不跑码的头大

网友:
我一般都是看跑马器,检测卡

网友:
不应当这样讲,比如内存就分认不到内存报警,找到内存后再认别的然后再检测内存、显卡等。

网友:
能报了就硬件正常,能跑码了,但DELL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