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电源都修不好,VDD供电低而且跳变,工作不正常,高手来彻底简述下重点要查哪里?

楼主(2016-04-26):
遇到好多电源,不管是ATX电源还是充电器都是芯片VDD供电不正常跳变或低,全部换不行包括431光耦,芯片换不行,都是跳变电压低,以前以为模块可以解决但是都不行,谁来告诉我重点还要检查哪里?

补充内容 (2016-4-27 09:02):
IC换过了不行,我用3线模块输出正常3线模块只要接两根一正一负,说明变压器正常后级正常,5线和4线模块不行,但是前级就那几个包包元件该换的也换了不该换的也换了就是搞不懂了,

网友:
怎么就没一个高手

网友A:
要查的地方一般情况有两个 出现电压跳变多数是过压保护了
1.后级电容肖基特二极管
2. 431控制出现问题有个办法你可以先短接817前端看看是否能关断输出如果能可能是控制问题,如果关不断就是前级的问题查吧问题不大,(要想修电源无压力你最好自己造几块板子从PCB设计开始烧它个一二百支晶体管在高级的电源也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查的地方一般情况有两个 出现电压跳变多数是过压保护了
1.后级电容肖基特二极管
2. 431控制出现问题有 ...

请问你说的817是光耦吗?

网友C:
这个应该是400V电容没容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400V电容没容量了

都试过包括整流管都换过.

网友:
图中的CD1和CD2以及CD5和CD6检查一下或者换新的试试看。

网友:
都换过了还不行的话考虑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说的817是光耦吗?

817就是光耦 这都不知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都试过包括整流管都换过.

那就只能怀疑IC和变压器了..........

网友:
查反峰抑制电路和变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就只能怀疑IC和变压器了..........

IC换过了不行,我用3线模块输出正常3线模块只要接两根一正一负,说明变压器正常后级正常,5线和4线模块不行,但是前级就那几个包包元件该换的也换了不该换的也换了就是搞不懂了,

网友:
电源是一个闭环的负反馈电路,任何一个环节不正常,都会导致电源瘫痪,你可以以光耦为分界线,区分故障在初级,还是次级,初级可以拆掉开关管,来测PWM的输出,正常的情况下,会输出启动波,多测量,多检查,祝你好运。

网友:
查与变压器相连接的电容

网友:
楼主查尖锋吸收回路的C4,D1............

网友:
换VDD工作电容

网友E:
我碰到这种跳变的都是先马电容全换掉一般可以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碰到这种跳变的都是先马电容全换掉一般可以解决

你一般是换前级的全部电容吗?

网友:
电源问题不好修呀!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C4 R5。。检查一下。

网友:
直接断开光耦看输出师傅最高输出   如果是就 检测取样检测电路 如果不是 就修前级控制部分

网友F:
忘记说了   取了保险串灯泡

网友B:
引用 网友F:
忘记说了   取了保险串灯泡

断开光耦了,后级输出端的电容要拆掉吗?最高输出会爆电容,我遇到过接灯泡也会爆。

网友:
什么电源 发过来深圳我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一般是换前级的全部电容吗?

不管前级后级哦,全部电容,重点是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断开光耦了,后级输出端的电容要拆掉吗?最高输出会爆电容,我遇到过接灯泡也会爆。

短时间测电压 不得爆哈  你不用通电时间长了就行了

网友G:
我也遇过这样跳变的,也是基本全换了也不行,我只能认为是变压器的问题了。做了料件
个人感觉分立原件比芯片的得稳定多,很多副电源是分立的都没事,而芯片的就很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过这样跳变的,也是基本全换了也不行,我只能认为是变压器的问题了。做了料件
个人感觉分立原件比芯 ...

是啊,开关电源想学通还真要点时间,我刚在淘宝买了3本开关电源维修的书,希望学完后能通修。

网友: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H:
C4,D1性能不良可造成供电电压低或者跳变

网友:
楼上建议的断开光耦的做法不要轻易尝试,他试可以但不保证人人都可以。万一的话,嘿嘿。
楼主描述的问题看上去有点像欠压保护动作了。
可以尝试加上一个合适的负载来进行测试,如果电源恢复正常,说明这个电源在设计时需要有一定的负载才能正常工作,又或者是省略了用作最小负载用途的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H:
C4,D1性能不良可造成供电电压低或者跳变

我等下把你说的尖峰吸收回路那两个直接换了试试。

网友:
听'午夜梦回'说的,没错

网友:
查一下431后边的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