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后置摄像头不工作,刷机报错56,求助!

楼主(2016-04-26):
有哪位师傅能给点建议!
我有台小6,此机器第一次来是通电大电流5A,发现是WIFI芯片旁边的电容短路导致,翘掉后一切正常交机。
没过2天,客户说不开机,拆开来接通电源近200毫安漏电,主电源发烫,测量开机脚电压为2.5V,直接更换主电源后待机正常。
开机后进系统测试,发现后置摄像头和闪光灯不能工作(前置摄像头正常,说明2.85V也是正常的),其他功能都正常,NFC没测!指南针也正常。
测量后置摄像头接口阻值都正常,1.2V,1.8V实测也都正常,更换后置摄像头故障依旧。
怀疑闪光灯升压芯片工作异常导致主摄像头不工作,拆下此升压芯片,打阻值,到CPU和主摄像头接口的信号都正常。
更换升压芯片后任然涛声依旧!怀疑系统,刷机后,现在报错56!
有没有哪位大神指点迷津,没思路了,希望不是CPU的问题!

网友A:
你这台机器肯定是进水导致的,要注意摄像头座子引脚发黑空焊,还有你说的2.85V并不一定到达后置摄像头座子,仔细点,修了很多摄像头基本都是2.85V出问题

网友:
楼主修好了 说下怎么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机器肯定是进水导致的,要注意摄像头座子引脚发黑空焊,还有你说的2.85V并不一定到达后置摄像头座子 ...

伙计 能加你个QQ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台机器肯定是进水导致的,要注意摄像头座子引脚发黑空焊,还有你说的2.85V并不一定到达后置摄像头座子 ...

兄弟,确定没进过水,二百倍光学显微镜看过座子绝对没有异常,更不谈腐蚀空焊段脚之类的!

网友B:
从座子里边打值看下,在换摄像头。凡事别那么肯定在仔细查一遍。

网友C:
从供电,控制信号和数据线再仔细查下有无异常。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座子里边打值看下,在换摄像头。凡事别那么肯定在仔细查一遍。

其实已经回头检查座子2遍了。再仔细检查一下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从供电,控制信号和数据线再仔细查下有无异常。

现在没有新的思路突破,也只能把有可能的在检查一遍。我个人感觉跟闪光灯不工作的关联比较大一点。

网友D:
现在没有新的思路突破,也只能把有可能的在检查一遍。我个人感觉跟闪光灯不工作的关联比较大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没有新的思路突破,也只能把有可能的在检查一遍。我个人感觉跟闪光灯不工作的关联比较大一点。

是啊,之前就修过一台后置摄像头不工作,闪光灯也不工作的更换闪光灯升压芯片好了的。先已经没办法了,准备重植CPU试一下!

网友:
楼主机子现在查出问题修好了木有。

网友:
重植CPU搞定了,这个高兴劲!

网友:
搞了一下午,明天上图

网友:
就看稳不稳定了,还要测试一下,目前前后摄像头,声音,信号,WIFI,蓝牙,指纹都正常,通话还没试

网友:
楼主修好了 说下经验

网友:
具体查到信号不良木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