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t-m5 v2.0板子总线晶振 两边有1.54v的电压,换了晶振还是一样的。

楼主(2016-04-26):
有总线有1.04v的电压。
大侠,给个建议啊 。
俺们,小白一枚。

网友:
。。。。总线晶振是什么

网友:
那电压也可以的,板不同,电压有差别的

网友:
是啊,总线晶振没听过,G31板一般只有两到三个晶振,一个在南桥旁边,32.768K,一个是时钟晶振14.318M,在时钟芯片旁,另一个是网卡晶振25M不知你讲的是哪一个?

网友:
晶振14.3,

网友A:
14.3的下面不是 有一个时钟芯片419的。

网友:
俺们,说错啦 ,是时钟晶振,明天发图片。

网友:
楼主你说的是14.318吗?那你现在所有电压都有了吗?然后CPUPG正常吗

网友:
cpu core 1.04v
3.3v 5v 12v 正常,就是总线电压和cpu电压都是1.04v。测到pcie A13 0.78V A14 0.04V

网友:
引用 网友A:
14.3的下面不是 有一个时钟芯片419的。

晶振 谐振电容 都换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