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X41-D3 方正台式机 LOGO 后黑屏

楼主(2016-04-26):
故障点:过完品牌laogo 直接黑屏 死机 主板型号IPX41-D3 REV 1.02
顾客拿来一电脑 方正的 说装不了系统

拿到手后 询问了下客户

客户说 晚上关机没正常关机 早上开机就这样,跑了好几家店都修不好

装了系统 试了一下 果然是这样。

进PE正常 也能导入系统,导入完成后,重启过了LOGO就 黑屏 死机了

于是 换内存 硬盘 显卡 电源 CPU 换了个遍

裸板也跑了 也不行 集显也不行

刷了bios也不行

请问 各位大哥 这是哪的问题呢?

网友A:
能够进PE,首先还是换系统试,然后就是拆外设,声卡,网卡,串口芯片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够进PE,首先还是换系统试,然后就是拆外设,声卡,网卡,串口芯片等。

禁用所有外设 全部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