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A880G V16跑码D4通病

楼主(2016-04-26):
主板故障为跑码D4,通电测量全板电压基本正常,跑D4代码一般是内存电路问题,所以重点检测内存电路 。 测量   :内存电压 1.5V 正常 ,内存VTT电压0.75也正常,SPD电压3.3V正常,238脚SBMDATA 0.63V  不正常,在线测量 跑线路238脚和U613的4脚相连,U613小八脚S26  查资料得知为基准供电芯片,由于没有配件换直接翘掉,装上CPU 内存 接上电源开机正常跑码亮机

网友:
你修了3片以上了吗

网友:
SBMDATA是什么?

网友A:
请问基准供电是干嘛用的?

网友B:
正常电压是不是3.3呀这个  是的话聪ATX飞条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基准供电是干嘛用的?

也就是提供给内存工作满足测试条件的负载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电压是不是3.3呀这个  是的话聪ATX飞条过去

信号电压考虑工作电流大小不能随意从电源测试点拉线

网友:
串行数据信号

网友:
基准?像MSI的时序IC你搞搞看,我看多是一些监测温度之流不参与时序的芯片

网友:
这个是产生基准电压的吧

网友:
楼主说 通病  修了多少块这个S26坏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