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8无待机

楼主(2016-04-26):
公共点没电压,测的PQ27第一脚19V.偶尔一会又正常。PQ28第五脚电压在1.08V.换过分压电阻PR147跟PR148.还是一样情况。第一次上电正常,拔掉再插。PQ27第一脚又是19V。这个情况反复。在下求思路。。。。。。。。。。难道是换的电阻还不行??

网友A:
附下截图 便于分析   公共点不正常 就先修下保护隔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附下截图 便于分析   公共点不正常 就先修下保护隔离

换过2个分压电阻。还是一样。第一次可以,第二次1脚电压又是19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过2个分压电阻。还是一样。第一次可以,第二次1脚电压又是19V。

电阻不至于引起你这个故障 测试下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若正常
查下别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至于引起你这个故障 测试下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若正常
查下别的地方

电阻换过2组了,还是一样。公共点500欧正常。PQ27换过了。还是一样。难道不成是PQ28的问题。PQ28第5脚电压1.08,正常。EC应该也没问题。想不出其他地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不至于引起你这个故障 测试下电阻阻值是否正常  若正常
查下别的地方

不知道为什么PQ27第一次G极正常,然后第二次上点就是19V。是哪里引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