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G31主板键盘鼠标PS/2接口不正常,外接USB键鼠也不行

楼主(2016-04-26):
朋友的一个台式机,告诉我说最近一段时间键盘鼠标接口总是不定时的不起作用,规律不定,时好时坏。于时周日没事,便决定去瞧瞧!去了,先拆开机箱盖,把里面打扫了一下,看起来漂亮多了,G31主板,配置也老了点,决定看下好搞就搞,不好搞就放弃。打扫完再插上PS/2接口的键盘插电试机,果然是这样,键盘灯也不亮,开机后按一下键盘上NUMLOCK,右上方亮了一个灯,打开一个输入窗口,打字还是不行,不起任何作用。于是关机,再换了一个提前准备PS/2接口的键盘,重新开机,仍然不行,算了,那就让他用USB的吧,于是,又拔下这个键盘,另接了一个USB接口的装上去,还是不行,不对啊,USB是支持热插拔的啊,既然还是不能用,那就不能偷懒,重启下电脑试下,结果仍然如此,这鬼东西,这么麻烦,插其他USB设备U盘又正常,没办法,只好把板从机箱里拆出来慢慢查下。想起架构上键盘鼠标都是由IO来管理的,于是首先想到了IO,于是先拿着放大镜先仔细检查看了下板PS/2接口到IO的信号线。也找不到明显的断线,换IO吧,不值得,准备放弃时突然想到了拿万用表打下PS2数据时钟线的对地值,于是拆下主板电池,这不打不知道,一打,明显不正常,数据线的值不一致,简单看了下接口后面经过了一个排容,于是先对它下手,排容的两端竞然有值,于是首先认定排容有问题,拆下,再打值,正常了。这排容不装也没有大的影响,于是装回主板电池,连上其他设备,开机试机,一切正常了不放心,断电重启几次,每次都正常。故障修复。在朋友家修板,不方便拍图上传。在这里学到一个道理,维修一定要细心,有时忽略的一个细节,就有可能错过最佳维修方向!

网友:
做什么事都要细心,楼主继续加油  啊

网友:
那USB口的键盘是不是还没有好,,,,,,,,,

网友:
上门当面修主板,厉害

网友:
楼主学的不错哦,思路很清晰啊

网友:
我准备问一个问题,就是电脑断电后,就开机不显示了,原来接dvi的显示器换成vga接显示器点亮了。但所有硬盘光驱都认不到了,bios里认不到,优盘可以驱动系统,一样也认不到任何硬盘光驱。就因为断了1个电,就这样了,请问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搞不到钱好方法

网友:
楼主怎么开始就想到IO有问题呢?键鼠不能用  我第一时间  就会想到排容  和472  330排阻吧  然后再想到IO

网友:
哎,我都一般不修这样的故障,直接换USB键鼠了。要修也是说好价格,不过这个一般都是排容惹的祸,其次是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