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高端板的DR.mos要怎么测试好坏??

楼主(2016-04-26):
RT

MSI,精英板子上有这东西,今天接了片Z77,不知道怎么测

网友:
没图纸么  看看图纸不久知道了

网友A:
有图纸
这玩意驱动和MOS做成一个芯片
不会测

网友:
一个MOS管好坏测量GDS之间有短路.最终导致输出短路...和12V对地短路,,,,这个同理,测供电和输出是否短路就行

网友:
和普通MOS管一样吧?输出不短路,驱动脚阻值一样,用示波器打管子的驱动波形,那你想要怎么测?

网友:
买了本迅维的《主板维修不是事》随书的光盘讲到了DR·mOS但没见过,小白一个今天才见识。

网友:
找个asus点位图 看下 asus的板子 用的多

网友:
顶一下,赚积分!

网友:
这玩意儿要么就直接烧穿掉,要么就不坏,很直观的,不出电压可不是它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
这玩意驱动和MOS做成一个芯片
不会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 不过看图纸 查输入 还有BOOT 等有没有电压  输出脚有没有电压 不就可以了么

网友:
没遇到过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