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80D I7 D1 卡滚动条,求高手指导

楼主(2016-04-26):
前几天接到一台K580D 。这机器能亮机,BIOS也可以进,就是卡在滚动条。
无论是PE的还是安全模式,就是卡在那里不动。有修到过的指导一下。
先说说我维修过的地方,因为这种一般我都怀疑外设。我把读卡器芯片。
网卡芯片,声卡芯片。能拆的我都拆了。还是一样,另外这个是4代CPU我有一块一样的、
也换过故障依旧。内存条也换过,然后把显卡供电电感翘起来。还是一样卡着了。
南桥换过,BIOS合成过。由于没有
,主板上大概的转换电压等我都测了遍。现在实在没办法。
想看看各位有什么看法没有。
BIOS合成

网友:
楼主那机了修好了吗,本人出有一台这样子,现在也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