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ny KDL-40EX710 畫面失真

楼主(2016-04-26):
求助sony KDL-40EX710 畫面失真 換了邏輯板也沒用...請問要怎麼修

网友A:
楼主将驱动板视频处理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将驱动板视频处理芯片加焊一下试试

請問是 藍色那片?

网友:
论坛里没找到这个问题 的处理办法,这个属于家电了吧

网友:
那个BGA大芯片加焊了吗?

网友:
主板故障。不会修就整块换吧。

网友:
只能修,整块换,就不争钱了.

网友:
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是 藍色那片?

散热片下边的大芯片

网友:
刷个固件;干主芯片

网友:
先刷个固件,不行的话,那就是驱动芯片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