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一体机装系统问题

楼主(2016-04-26):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苹果一体机,开机显示系统正在修复,让重装个win7(此机器没有装mac系统),光驱是坏的,我用外接光驱用安装盘装,直接卡再按任意键从光驱启动的界面,mac下制作的win7优盘直接认不到,win8优盘能识别到,但主分区没法格式化,依然进行不下去,win8光盘也是这样,ghost版光盘也进不去。最后没办法,只能拆机把硬盘取出来,ghost一个系统进去才装好。
估计我这个是最笨的解决方法了,想问下各位大神有没有遇到过类似情况,有什么快捷的解决方法吗?拆机实在是太麻烦了。。。伤不起啊

网友A:
U盘启动进WIN8PE下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启动进WIN8PE下装

不认优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启动进WIN8PE下装

为了这个机器,我特地制作了一个UEFI优盘,都不行

网友B:
楼主这样好心累呀。

网友C:
没有MAC系统时,只安装WIN系统就和平时我们接触的系统安装是一样的,

网友D:
先用苹果U进入苹果的磁盘管理器, 把硬盘全部删除后,在开始安装Windows系统

网友D:
妞妞 你苹果机子怎么那么多啊…… 最近一星期我苹果电脑都没见到一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好心累呀。

可不是,所以求一个心不累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MAC系统时,只安装WIN系统就和平时我们接触的系统安装是一样的,

不能正常进入,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用苹果U进入苹果的磁盘管理器, 把硬盘全部删除后,在开始安装Windows系统

客户后面分区有资料,不能全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妞妞 你苹果机子怎么那么多啊…… 最近一星期我苹果电脑都没见到一台了

还可以吧,一般般

网友C:
外接光驱或自制U盘启动,,,在WIN系统下,是可以制作苹果启动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光驱或自制U盘启动,,,在WIN系统下,是可以制作苹果启动盘的

都不能正常启动,我的工具都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外接光驱或自制U盘启动,,,在WIN系统下,是可以制作苹果启动盘的

工具都有,但都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E:
看来妞妞真是有料的,不过也只能用这种方法了,跟客人再说硬盘有问题,加价装系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来妞妞真是有料的,不过也只能用这种方法了,跟客人再说硬盘有问题,加价装系统吧

同行客户,不好这么坑确定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E:
保住自己的信用,退一步天空海阔,双赢,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保住自己的信用,退一步天空海阔,双赢,得

系统是装好了,只是感觉方法太笨了,想找个方便的,到目前还没有看到更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