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3秒修

楼主(2016-04-26):
P5G41T-M LX3秒修 跑码到正常有显示2A,以为是北桥不行,量下VGA接口红,绿,蓝阻在75左右正常,量下13.14脚阻值为无穷大,换掉3极管,就正常显示

网友A:
有试过不装行吗

网友B:
这秒得太精彩啦。不过楼主说的2A是用可调电源修台式板吗》?怎么做到的?

网友C:
也不说下原理?为什么要这么做??、亮VGA能测试出NB好坏?12V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秒得太精彩啦。不过楼主说的2A是用可调电源修台式板吗》?怎么做到的?

2A是诊断卡代码

网友:
这个应该是双二极管

网友:
这里三级管就是钳位二极管。

网友:
不是  二级官吗?

网友D:
这个2A是档显卡吗?所以你去测VGA?有点不懂啊

网友:
我也没看懂,小白好无奈

网友:
13,14脚是行,场同步。必须有才能输出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试过不装行吗

不装的话,推测不可以这里北桥内部发送的行场信号是通过钳位二极管一端与vga接口13和14脚建立连接关系的

网友:
这几个应该是二极管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秒得太精彩啦。不过楼主说的2A是用可调电源修台式板吗》?怎么做到的?

用的跑码卡的,这台式机用不了可调电源吧。可调电源也只是显示电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2A是档显卡吗?所以你去测VGA?有点不懂啊

这是集成显卡的吧。都已经要亮的感觉可是没亮的可以查一下VGA口的行场。

网友:
一般是VGA头、跟电路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说下原理?为什么要这么做??、亮VGA能测试出NB好坏?12V什么意思?

这里2a代码代表显存不过原理就是双二极管开路导致行场信号电压到vga13和14脚工作偏低导致诊断卡出现2a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说下原理?为什么要这么做??、亮VGA能测试出NB好坏?12V什么意思?

VGA信号是有北桥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的跑码卡的,这台式机用不了可调电源吧。可调电源也只是显示电流的

哦哦哦哦,不好意思,我看成是2A的电流啦

网友:
钳位二极管,又学到东西了。谢谢NECO大哥。。谢谢楼主。

网友(2016-12-10):
俺也没有看懂,楼主不说思路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