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达最新图纸AM9A详细上电时序分析(公开版)

楼主(2016-04-26):
不插适配器状态:由锂电池正极经过RTCR1BAT54CW更名为+3V_RTC+3V_RTC经过R401 R403分别更名为RTC_RST#SRTC_RST#
插上适配器状态 CN11经过FL1 FL2 更名为+DC_IN同时A5 B5经过EL14更名为PS_ID (DELL适配器检测信号)  充电IC条件满足发出ACDRV导通PQ40PQ41 经过取样电阻变更名为  +PWR_SRC充电IC 5脚位ACOK送去EC用来检测市电状态OK及送至Q30 截至Q31A产生3.3V_ALW_ON
待机状态:公共点给TPS51225 12脚提供供电当有了供电就会+3.3V_RTC_LDO+5V_ALW2 EC满足供电+3V_RTCDELL著名检测脚位PS_ID时就会发出ALW_ON去待机芯片EN1脚开启+5V_ALW同时送去Q31B G极导通Q31B 截至Q31A从而产生3.3V_ALW_ON 3.3V_ALW_ON经过电阻R228改名为+3.3_EN2送去待机芯片EN2脚开启+3.3V_ALWPG脚位省略!+5V_ALW自举升压自+15ALW
触发:当按下开关按钮发出SYS_PWR_SW#EC EC满足VCC   WRST#  CLKRUN#   BIOS资料  LID SW#信号适配器检测信号(电池状态忽略不计)就会发出SUS_ON开启桥待机+3.3V_SUS+VCC_1.00 + VCC_1.00供电正常后输出个+ VCC_1.00PGR203汇总HWPG,当桥待机电压稳定36.7ms的时候EC发出RSMRST#DPWROK)给桥通知桥桥的待机电压好桥收到RSMRST#也会确认一遍待机电压是否到位正常后发出SUS_PWR_ACKEC 告诉EC 我准备好了可以上电请求了桥满足供电+3.3V_SUS+VCC_1.00+3v_RTCRTCRST# SRTCRST# 读取BIOS资料后做出允许上电动作发出SIO_SLP_S5# ,SIO_SLP_S4# ,SIO_SLP_S3#给EC允许上电动作同时给各大主芯片提供开启信号EC发出RUN_ON信号开启全板供电!!!
PS:按下开关这么一瞬间 会截止一会Q31A 产生+3VALW 这个电压有给到ECbios 个人认为是为了WRST#这个信号及读取BIOS配置EC GPIO脚位!期待大神回复!
动态电压组:
1.DDR主供电:
通过开启信号发现第一个电压是由SIO_SLP_S5#SIO_SLP_S5# 开启的内存主供电+V_VDDQ 1.35v DDR3L低电压版及+DDR_VTT0.675 具体单元电路时序: 1.V5IN+5v_ALW提供2.有供电有接地 芯片内部产生一个VREF 一般为2V多吧 接着VREF返回给芯片本身作为辅助供电 达到稳定效果3.根据MODE设定内存主电压 4. SIO_SLP_S5#/SIO_SLP_S4#开启5.大家都清楚SIO_SLP_S5#/ SIO_SLP_S4#要比SIO_SLP_S3#先出那么一会 所以先输出主电压+V_VDDQ  +V_VDDQ稳定后 输出VCCIO_PGOOD给到R433汇总HWPG(广达特色)SIO_SLP_S3#到达开启脚后再开启DDR_VTT然后输出DDR_VTT
2.总线供电+VCCIO及二级转换电压
单元时序:1.公共点给芯片VIN供电 2.+3.3V_SUS提供辅助供电 3.RUN_ON开启 输出+VCCIO0.95v 。稳定后开漏输出VCCIO_PGOOD给到R202汇总HWPG
这坑大爷的! 大与门都给省了!还我广达特色 注:缺HWPG会掉电!
二级电压转换:
RUN_ON高电平导通PQ22A 截止PQ22B由自举升压的+15V_ALW导通PQ25产生+VCC_1.00_PP
其他的一致 不做啰嗦! RUN_ON 开启转换电压为+VCC_1.00_PP, +3.3V_RUN, +5V_RUN, +LED_BL, +1.35V_RUN ,
3.主角登场:CPU供电芯片NCP81205MNTXG
首先是公共点给芯片提供主供电 发出HWPG后等待100ms EC发出IMVP_VR_ON作为芯片的开启信号 这个满足供电 开启就会产生+vccin 供电出来后 发出IMVP_PWRGD发送给桥的PCH_PWROK 这个+VCCIN 是核心供电 但是肯定不是正确设定值!
解释一下啊!HWPG相当于常见的SYS_PWROK  个人认为啊!不同意见可以说下噢!HWPG给到EC EC发出SYS_PWROK的前提。
时钟:25M晶振起振为桥内部提供稳定频率  同时输出时钟频率 桥读取BIOS及时钟稳定1MS以后由桥发出H_PWRGOODCPU发送好信号!此信号用来觉醒集显供电的  H_PWRGOOD稳定后 CPU发出一串SVID信号 告诉芯片正确的电压值 芯片收到后 产生+VCCGT和+VCCSA系统管家以及正确电压值的+VCCIN
复位:IMVP_PWRGD送到桥的PCH_PWROK脚位 HWPG送至EC EC等待100ms后更名发出EC_PWROK 由于IMVP_PWRGDCPU电管芯片发出 我就将它认定为CPU供电好信号吧!而EC_PWROK呢汇总几个PG 也就相当于全板好信号吧!桥收到两个PG 就会发出CPU_PLTRST#复位整个全板!

谢谢观看!加分不扣分噢!公开版免下载了!

Intel_广达_AM9A(HM170 6代CPU).pdf

网友:
请求版主帮忙把那篇需要下载的帖子删除了 谢谢!

网友A:
字太多了   如果像图纸后面的时序那样就更清晰了

网友:
李大侠    不错是个爱学习的孩子

网友:
我晕,光打这么多字就是一项耗时的工作,感谢楼主

网友:
收藏了,感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B:
请教大神集显供电啥时候出?cpu供电怎么看(就是怎么看电压是初始值还是SVID后正确的值,示波器太垃圾,SVID抓不到

网友:
这么新的主板修的还是很少吧

网友:
先收藏了,怎么新的主板还没修到过哦

网友:
楼主真是个有心人,,收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字太多了   如果像图纸后面的时序那样就更清晰了

那个时序图是很直观!但是不怎么详细。! 既然发详细的 字肯定就多了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大神集显供电啥时候出?cpu供电怎么看(就是怎么看电压是初始值还是SVID后正确的值,示波器太垃圾,SVI ...

集显供电一般是过的内存后出的 由0.9V跳变0.45v左右!CPU供电 在没有H_CPUPWRGD信号之前是预设值 有的这个信号 CPU是好的 基本就会发出SVID!

网友:
樓主沒展示一下圖像來看嗎?

网友:
时序很好。以后参考修着方便的多。现在机器也越来越容易坏了。。好多没过保的就有问题小地方有些保修不方便的也开始修了

网友:
楼主真是个有心人

网友:
这么新的,值得下载

网友:
楼主大神,招不人,我去跟你学

网友:
上电时序很重要,有时序修机器的话信心也大增

网友(2017-12-26):
不能加分了  支持楼主分享经验!

网友(2019-02-18):
不错,先学习了,下载备用了,,,,,,,

网友:
分析得非常详细  学习了

网友(2019-05-21):
分享出来都是好人啊,技术不错,以后遇到可以借鉴了。。。。

网友(2021-10-18):
好文很精彩

网友:
我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完了,理解透彻!“PS:按下开关这么一瞬间 会截止一会Q31A 产生+3VALW 这个电压有给到EC和bios 个人认为是为了WRST#这个信号及读取BIOS配置EC GPIO脚位!”至于这个我表示赞同。没有比这个更好理解。

网友(2023-08-24):
应该编辑好标点符号,否则看起来费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