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s26 CPU供电艰难维修过程

楼主(2016-04-29):
           同行拿来一主板GA-h61-s26说不出CPU供电。呵呵,看来我名气大了,同行都拿我这修了。可恨的是由于手机在维修过程摔坏了,所以没拍照。

     话不多说,拿来主板一看,上家动过主供电ISL95836IRTZ,还有周围几个电阻电容。
看芯片就知道上家没看过【迅维】,因为我记得有个贴说修不出核显电压,
后来才发现是用ISL95836IRTZISL95836HRTZ 的原因。

    所以马上动手,换回ISL95836HRTZ

   换好后测几个关键脚的电压值。如图

  其它脚要不觉得没必要测(或者不好测),剩下都是0V。测的过程中会掉电,估计3-4S左右,别人都说把PCH_PWROK拉低就不掉电,但这样麻烦。同行拿来的,肯定要特殊对待。所以我用镊子把ATX电源的16,17针插在一起,呵呵。
后来一查前面的电压,内存1723mV偏高(不理它) CPU_VTT电压会跳动,而VCCSA则以0.1左右的电压跳动,所以把BC1,还有EC5都换了。BC1正常就没往下拆。

接下来分析ALERT#0V感觉不正常,用手按下正常了,晕原来虚焊了,(这个不是我吹的,呵呵)
接下来没头绪就上网查到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13065-1-1.html说18脚COMP接80K电阻就可以出CPU电压的,但看电路图这个脚连的很复杂,又看到有ISL95836资料下
,干脆一次弄明白,下了来看到 说明前面ALERT#1.1V才是正常的。
再看到
       意思很明确了,VBOOT 1.1V是测试用的,正常应该是0V。但板中VBOOT是1左右,查VBOOT,这个图不好理解(对我来说就是),

查DQ19发现2脚为高,但VBOOT还是高,太兴奋了。

换了后CPU电压出来了,至此修复(让同行刮目相看,呵呵)
    欢迎大家喷水。发个贴不易,请大家加分。

网友A:
发帖不易 大家应当鼓励

网友:
楼主威武 好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帖不易 大家应当鼓励

谢谢,大家共同帮助,共同进步

网友B:
基本 1.8V 1.0V  桥供电出来  擦下 0.9V  VCCSA 信号   VTT——pwRGD  就基本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 1.8V 1.0V  桥供电出来  擦下 0.9V  VCCSA 信号   VTT——pwRGD  就基本出来

问题是CPU供电死不出来

网友C:
看不懂~看来不出CPU供电比较难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看来不出CPU供电比较难修

没示波器,感觉很多都不好修。用人说有示波器也不好修的

网友D:
楼主很有耐心,换了我早放弃了

网友:
刚修一个多月 CPU供电不出来 难修啊!!!!!

网友:
厉害 我现在都修不出那些检测电路

网友E:
那段英文也看懂了 实在佩服

网友F:
楼主好强大呀,这电路分析起来好麻烦呀

网友:
没看懂,看的稀里糊涂的,cpu坏了?

网友G:
是呀,修得很好,评分收藏啦。

网友H:
噢噢噢,我把,换了后CPU电压出来了,看成了换成cpu后电压出来了指点下这个vboot是个什么电压啊

网友:
没有示波器不好修。

网友I:
查DQ19发现2脚为高,但VBOOT还是高,太兴奋了。
--------------------------------------------------------------------
楼主的这一段话让我看得很不明白啊,CPU_VTT经过电阻不是让DQ18给导通了吗?然后DQ19截止,VBOOT哪里来的电压呢?请楼主给我们这些小白们说明一下。我的意思是说VBOOT正常的情况下应该是有电压的吧?如果照你所维修的情况好像正常情况下VBOOT是没有电压出来的。

网友:
的确不是太好修。累脑子啊

网友J:
记号一下,明天再给你加分,修得不错

网友K:
修CPU供电有风险,就是会烧CPU哦!

网友L:
楼主威武,这么细致的分析和思路,查图纸找线路也很不易,支持楼主

网友M:
短接电源的16脚与17脚,这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触发,极有可以上电不全,导致误判

网友:
引用 网友M:
短接电源的16脚与17脚,这样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触发,极有可以上电不全,导致误判

谢谢提醒,看来少用这招。
不过一下就掉电很烦,测不到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L:
楼主威武,这么细致的分析和思路,查图纸找线路也很不易,支持楼主

谢谢,我都写的很粗了,时间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CPU供电有风险,就是会烧CPU哦!

搞个最差的CPU,要不烧了就马上联系客户,你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很有耐心,换了我早放弃了

是的,有时候修不出来不甘心,不是钱的问题,是太想知道什么问题,提高自己的技术。
有时候就死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段英文也看懂了 实在佩服

比我厉害多了,我还要翻译软件才看的7788

网友:
楼主你这个VBOOT是不是18脚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好强大呀,这电路分析起来好麻烦呀

看元件跑线路更头晕,绕来绕去。我也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呀,修得很好,评分收藏啦。

谢谢支持,多多指点

网友:
名不虚传的厉害 英语也分析 不过h61主板现在好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H:
噢噢噢,我把,换了后CPU电压出来了,看成了换成cpu后电压出来了指点下这个vboot是个什 ...

VBOOT,按字面理解就是启动电压,是连COMP(核心供电误差输出端)脚。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查DQ19发现2脚为高,但VBOOT还是高,太兴奋了。
--------------------------------------------------- ...

VBOOT是连COMP(核心供电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脚,电压应该来自这个脚。
麻烦你验证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记号一下,明天再给你加分,修得不错

谢谢支持,发贴更有动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噢噢噢,我把,换了后CPU电压出来了,看成了换成cpu后电压出来了指点下这个vboot是个什 ...

VBOOT按字面的意思是启动电压,连COMP(核心供电误差放大器输出端)脚。

网友:
VBOOT这是个什么信号,没有研究过,有什么作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N:
VBOOT是连COMP(核心供电误差放大器的输出端)脚,电压应该来自这个脚。
麻烦你验证下

楼主我的意思是想问你DQ18和DQ19这个电路的作用,VTT电压加在DQ18的2脚上造成了DQ18的导通,那样子DQ19肯定不导通了,而你说的DQ19正常的情况下DQ19的3脚是0V,根据电路的原理你不是个误导吗?难道是我理解错误?

网友:
楼主对这个芯片很了解

网友:
看得出是难修,,但还是修好了,强焊

网友:
与43楼同感

网友:
大师膜拜了,小弟修块华硕H61开机转转停停修到哭去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的意思是想问你DQ18和DQ19这个电路的作用,VTT电压加在DQ18的2脚上造成了DQ18的导通,那样子DQ19肯 ...

DQ19也是通的才对,这个图不好理解,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也没去测DQ18有无通

网友:
引用 网友N:
DQ19也是通的才对,这个图不好理解,这是我个人的理解,我也没去测DQ18有无通

那DQ18算什么?等待高手来解答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的意思是想问你DQ18和DQ19这个电路的作用,VTT电压加在DQ18的2脚上造成了DQ18的导通,那样子DQ19肯 ...

DQ18的通导是为CPU的TDI信号作一个上拉电压,同时他也会使DQ19通导。

网友I:
引用 网友N:
DQ18的通导是为CPU的TDI信号作一个上拉电压,同时他也会使DQ19通导。

如果是这样子设计我是无语了,维修越来越难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如果是这样子设计我是无语了,维修越来越难做了!

B75以上的丝印都没用,没点位图的话还要跑线路,更不用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