盈通A78V4 通病

楼主(2016-04-26):
接同行盈通A78V4,能触发,无代码,复位指示灯不断闪灭,复位电压跳变,南北桥CPU供电正常,刷BIOS解决,修几块这样的板了,判断为通病

网友A:
盈通是啥牌子的?还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盈通是啥牌子的?还没听说过

盈通板子跟显卡都有呀

网友:
好吧,我们这边只有英伟达和ATI的

网友:
以前从来没听过这厂家

网友:
小网吧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盈通是啥牌子的?还没听说过

盈通的主板也很常见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盈通是啥牌子的?还没听说过

三线品牌和梅捷差不多,没有七彩虹好。

网友:
要我直接奔BGA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线品牌和梅捷差不多,没有七彩虹好。

哦哦  原来如此,好的知道了  谢谢版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