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区合并错误,想恢复成原来的,因为现在两区成一个“未分配分区”了

楼主(2016-04-27):
分区合并错误,想恢复成原来的,因为现在两区成一个“未分配分区”了

请问用什么软件可以恢复,怎么恢复?关键里面还有数据!!

网友:
如果有重要数据,请找专业的数据恢复维修工程师来恢复,因为二次破坏是很难搞的

网友:
里面有重要数据不建议自己去找软件恢复

网友:
diskgenius不行吗?

网友A:
DISKGEN搜索一下分区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DISKGEN搜索一下分区试下

分区合并后,原来的分区可能找不到了

网友:
如果只是建了分区,没进行格式化的话可以完美恢复,如果格式化了那第一个分区数据可能会丢失一部分,第二个分区数据还可以完美恢复,恢复方法就是查找DBR来恢复MBR就可以了。

网友:
应该可以得,有需要可以帮你远程看看

网友:
可以恢复,企鹅二八义务琪琪四九司仪

网友:
只分区  没写数据 直接恢复分区表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