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6-04-27):
求无复位维修思路,及怎么测量主机主板的各大供电电压。怎么跑线路?等等。谢谢拉!供电,时钟,复位和时序到底该怎么搞.。

网友:
还是去迅维系统的学一下吧,这个东西一言难尽啊。

网友:
这能是一两句话 能讲明白的吗? 晕  你要是想学  可以去迅维那里看看

网友:
和你讲 你也不一定能懂 建议学下基础

网友:
楼主先看书,再不懂的话,只能去【迅维】实地了!

网友:
我跟你说下,要想自学你要有干劲才行。去论坛找个板子的图纸和点位图,当然最好有时序图,然后去买2个该型号的好板子,一个板子你跑线,一个板子拆零件,拆到你肉眼可见任何一个线路测量点,你就会发现某型的板子复位一般测量哪些点比较方便和实用。如此反复,多找不同类型的板子,你就是高手了。

顺便说下,一点都没基础还是先去迅维培训下吧

网友:
去基地呀,到那这都容易搞定了,,在这说能说懂,怕没这样的天才吧

网友:
多看书   实践经验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