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联想 30015的11.0.0.1160 meregion

楼主(2016-04-27):
机器开机慢,求11.0.0.1160的未上电的ME region

网友A:
11.0.0.1160 ME Region 有2个版本。Skylake-S and Skylake-H systems 跟Skylake-U and Skylake-Y systems。

For 100-series Skylake-S and Skylake-H systems

For 100-series Skylake-U and Skylake-Y systems

网友B(2016-06-10):
引用 网友A:
11.0.0.1160 ME Region 有2个版本。Skylake-S and Skylake-H systems 跟Skylake-U and Skylake-Y systems。 ...

这两个SKYLAKE-S的是不是桌面版也就是台式机的,SKYLAKE-U的才是移动版的也就是笔记本的是不是?大侠,help me.

ics

网友:
我的联想拯救者BIOS合成左边的ME后,内存供电什么的都不出了。刷了右边那个ME的BIOS,供电都出来了。看来笔记本要刷右边那个ME的。我的拯救者是桥和CPU分开的。

补充内容 (2016-6-11 16:59):
错了,可能是那天没合成好的原因,我又合成了一遍,刷上之后电压出来了。

网友:
对了,不知道版主用的哪一个ME,机器好了没有?请帮我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两个SKYLAKE-S的是不是桌面版也就是台式机的,SKYLAKE-U的才是移动版的也就是笔记本的是不是?大侠,he ...

SKYLAKE-S 是LGA包装, 台式机。 U和Y是BGA包装,板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YLAKE-S 是LGA包装, 台式机。 U和Y是BGA包装,板载。

我根据CPU的型号来选择的ME版本,我修的这款机联想拯救者的CPU是:“SR2FP也就是I5-6300HQ” 它应该可能大概属于大侠所说的Skylake-H系列吧。所以我把SKYLAKE-H这个版本合成了BIOS。
刷上之后和原故障现象是一样的,都是没有CPU供电,很大可能之前的BIOS是好的。所以也无从考证这个ME的用法是不是对的。请大侠看看是不是这个用法?谢谢了,祝大侠身体健康。

网友:
我修复的问题是亮机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