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通病 电流0.4掉电

楼主(2016-04-27):
把内存槽旁边的
PQ53
的
MOS
管换掉就
OK
!修的
N
台了!原因是那个管子阻值偏小或者击穿引起
掉电
通病

网友:
最好上个图

网友:
修这个机器基本都不用拆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哟。是不是那个转换管

网友:
下次遇到试一试 感谢楼主分享 如果上个图就更好了

网友:
没有图啊,不知道是真是假

网友:
通病。。。。见识过了。。。

网友:
修过很多台了。直接让他导通也可以

网友:
没有图,大家遇到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
不错,下次就秒杀了

网友:
请问这个管是干什么 用的

网友:
是的早前有修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