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l9tm4另类水纹。

楼主(2016-04-27):
清华同方显示器 画面就像没有打显卡驱动一样的,点屏器点过排除屏问题,屏线换过N个,屏接口酒精抚摸过很多次了,12,15脚 IIC总线打过值相差16正常,MCU刷过,还是这样,哪个知道吗?

网友:
修过一个同样的毛病,是LG的21.5 时好时坏,通用板点屏,要长时间试。最后我怀疑是屏的故障,就放弃了。你这个如果通用板正常,直接换驱动板就行了,现在通用板效果很好,价格也便宜,基地淘宝店的才18元。

网友:
看着怎么像屏线的问题呢,        你先找一个通用的驱动板试试屏是否坏再说吧

网友:
点屏器试过正常,那只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换驱动板把

网友:
嗯,看来只有直接换原装板子了,这个是清华同方的,还是触摸按键,必须用原装板..某宝刚刚问了下,小小一个板子要60大洋,还不包邮...

网友:
用个通用板点一下屏

网友:
可能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