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建议]
【已解决】怎么搜索不好使呢

楼主(2016-04-27):
现在搜索怎么不好使 干脆搜不到内容 版主看看咋回事

网友:
没问题哦,是不是你机子或者网问题?

网友:
我前2天也是搜了之后显示白页面,换了个浏览器就好了,你换个浏览器试试。

网友:
我用qq流览器还好用,大家最常用哪种。

网友A:
精准搜索正在测试 目前还可以吧

网友:
前几天正在调试,现在是正常状态哦。
楼主用什么浏览器呢?建议您用IE、360等浏览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准搜索正在测试 目前还可以吧

根本都不行   好多搜索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