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OMNI 305PC

楼主(2016-04-27):
开机不显 电流跑1.0不跳变 加焊北桥也一样,求BIOS一个

网友:
我的也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6-06-13):
论坛里有自己找下来试试,我有台这样一体机花屏换个显卡显存加焊过北桥都是甘样花屏在坛里载了两个BIOS写上还无显示,所以说应该板号板本号要对得上先得
如果没有我这里有个能显示但花屏备下的可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