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60 毁容修补

楼主(2016-04-27):
型号:DELL 5460
版号:DA0JW86F0 REV F
故障:微短,有轻微糊味

前几天来一妹子说本玩着突然关机,再开,开不了。

1、迅速拆机,发现内存供电周围烧焦了。心里彻底凉了,这烧的东西肯定不会少。
2、打所有电感和公共点阻值,发现内存电感短路,测试了下,内存也烧了。哎。。。。
3、刮掉烧焦的PCB板,死掉快死去的烂皮,再去掉芯片和上管
   注意:烧焦的这种情况,很容易MOS管和芯片一起烧。所以最好MOS管DS GS阻值  打G级对地阻值,以防万一
4、没有皮了,只能飞线

5、上电电流0.17不动,[对不起兄弟们,这点忘记了]记得是HWPG不正常被拉低,但是没有掉电。当我断开内存供电的PG后上电OK。这里我推断是内存供电内部PG坏,导致拉低HWPG信号,不进行下一步上电,望指正!
6、来张亮机图,倒着拍的,也不知能用多长时间

网友:
楼主你真的太牛了。崇拜啊。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啊  但是绝缘要做好啊

网友:
芯片没有换嘛

网友:
太叼了这下可以和妹子交流的更透彻了,呵呵

网友:
楼主你太牛了,技术杠杠的

网友:
如果修好了之后能正常使用100天就牛B

网友A:
烧成这样负载没有短路!!

网友:
技术太强大了

网友:
学习中 楼主这技术牛逼啊

网友:
牛呀  技术强大

网友:
烧糊的主板比较麻烦

网友:
换了,烧了一个。连内存都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成这样负载没有短路!!

内存、MOS管、芯片都烧了

网友:
技术可以的,兄弟。绝缘要做好

网友:
高手中的战斗机啊

网友:
烧成这样,以后估计要返修的。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滴

网友:
没有把桥击烧,也是万幸,还是楼主技术好

网友:
把PG断开  估计会返修

网友:
楼主牛,烧万这样都修好了

网友:
为什么不换供电 芯片

网友:
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那个管子就这样飞线,不接PCB的话发热很厉害的额!

网友:
楼主这板是板载内存吗?

网友:
牛的很啊!膜拜。。。

网友:
不管会不会返修,楼主这技术都是够牛的

网友:
楼主技术牛,放我直接让换班

网友:
看到这个我就觉得难受,通常都是换主板,楼主有耐心

网友:
不错哦,楼主很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最好用A B 胶固定一下最好!

网友:
GOOD ,上次有个这机子没修好的。

网友:
楼主应该修好好多机子了吧

网友:
这样搞起来能稳定不,,,

网友:
楼主真是牛比,这样也能修好,我早换板了

网友:
这特么也行!真是佩服啊,话说能不能飞线搞粗一些啊,看着真悬啊!

网友:
有耐心,还要固定好

网友:
给楼主点个赞,写了这么长一篇帖子,为我们新手带来不少的启发。再说楼主的耐心值得我们学习。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早就不写了。手敲键盘都要敲疼。。。。以后我们还是应该多发帖子。帮助更多的人。。

网友:
学习啦 技术牛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