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C 版上是K53SV3.0的不触发

楼主(2016-04-27):
华硕板上K53SV  REV3.0内存槽上k53SC的主板不触发,刷了个BIOS后能触发电源指示灯也会亮,但电流跑0.03不动,在线求大师指点

网友A(2016-06-03):
内存下面的一个103排阻看一下

网友(2018-04-17):
修好了没有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没有思路了

网友(2018-06-08):
一样的问题没搞好

网友(2020-07-05):
修好了没有   遇到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下面的一个103排阻看一下

..................OK的

网友(2021-06-22):
把+3va0修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