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x31e 华硕换键盘悲剧

楼主(2016-04-27):
前几天接到一个华硕笔记本,说键盘坏了,那就换白,说好价格定键盘。过两天键盘到了拆机看和苹果的差不多100左右个螺丝,换好之后就装机吧,装上开不了机紧张啊,运气这么差重新装好还是一样。桥都假焊了还是不行,只有刷BIOS了 刷好亮机。松了口气装上试还是不行。崩溃了拆机把主板用美纹纸靠近键盘位置的都贴上,装上还是不行只有一点点拆了 拆到cpu散热管的时候可以。最后就是散热管螺丝上的太紧。

网友:
这种超薄的是不好换啊,要收高点,华硕这板不便宜啊

网友:
记得好像有一款三星的键盘也好难拆,就像想再c壳上的

网友:
还好找到原因了,不然麻烦,现在新机子键盘都不好换,直接连C壳换又贵

网友:
哈哈牛B啊,我们没遇到过

网友:
是贴纸没搞好,也没有一百个螺丝。

网友:
我也在换三星270N kb,要连C壳一起换

网友:
这个键盘的确是很难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