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MA770T-UD3P走了一点弯路维修————其实就是个通病

楼主(2016-04-27):
今天很生气,因为一块主板走了点弯路

昨天修的今天来发。别介意哦
本来在跟多多聊天 突然有个客户来了说要修机子
看到客户是个年轻人
问题说是点不亮,说好价格 叫他等我半小时时间,拆机下来
上电发现 复位很有规律的闪先测量电压
内存 CPU 南北桥 都正常 唯独PWM不正常
只有0.34V 正常来讲一般1.1V才对
打开自己电脑E盘图纸专区
找到图纸 打开查找U978脚6545推动PWM电压芯片
1234567脚都正常 唯独8脚不正常,换掉芯片还是一样

之后看图纸

上管的3脚是跟下管2脚相连而来 发现上管1 跟2脚都正常 3脚却没有电压输送
下管也没有  一直纠结这个问题
最后问月饼老师 他说要换掉芯片 我换过两个还是一样 之后再问 却不回我了。。。。还是自己修算了
之后看图纸2脚UG跟8脚PHASE的信号来源开启
之后追查NB_VCC_COM信号从哪里来的
查到6262小8脚芯片稳压那边而来

看来问题应该就在这里了
应该被这个小芯片给截止信号输送
测量7脚1.4V,那就这个芯片问题
想来想去 应该是通病 直接拆掉不管了也不去找个换

差点忘记以前碰到过这样情况
应该是心急了。。。走了点弯路
看来月饼老师也不是万能的

拆掉那个芯片一切正常 装机
差不多40分钟。。。走了点弯路 ,,,

网友A:
对你的理论分析能力不评论。
修好就好

网友:
up6262?听着好熟,V星板上常用的USB电流保护芯片吧。。。小八脚,看到就烦!

网友:
前来膜拜风神姐姐,小弟还不会修台板,今后还得多像你学习。忘神姐罩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的理论分析能力不评论。
修好就好

要不是你 我怎么可能一直纠结那个PWM呢。理论是死的 人是活的
一直纠结需要理论 那完全是无语

网友:
图片不清楚,下次不加分给你了,快点去换个好点的苹菓机

网友A:
知道什么是相位,什么是反馈吗
NB_VCC_ADJ只是个调节反馈的信号而已。
维修基本思路先查芯片的基本条件如果都正常就换芯片,不行再查反馈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你的理论分析能力不评论。
修好就好

想跟老师平起平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什么是相位,什么是反馈吗
NB_VCC_ADJ只是个调节反馈的信号而已。
维修基本思路先查芯片的基本条件 ...

我就要这么修 理论死的。。人是活了
可以变换来修

网友:
我对神姐是越来越佩服了  现在级别都是 砖石维客了啊

网友B:
月饼说的对,如果都正常,肯定先要换芯片,不行在查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月饼说的对,如果都正常,肯定先要换芯片,不行在查反馈

遇到过PWM主控更换无效,开启信号和VID信号正常,但就是保护性断电的。

最后是发现FB SEN脚那一块电路有电容漏电,热了就好,冷了就不行的,而且大部分时间好,偶而不行的。修死人。

最后只能分析整个供电原理,一个一个元件代换才解决问题,想想真可怕。。。。

网友:
这图纸在哪里能找到哦

网友:
NB_VCC_COM  是信号? 不是南桥供电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遇到过PWM主控更换无效,开启信号和VID信号正常,但就是保护性断电的。

最后是发现FB SEN脚那一块电路 ...

我遇到过一个显示器的驱动板就是这样,开始以为孔不通。热了就好,最后发现是电容不良导致。这种问题真的要修死人的。。楼主你的显卡改TC BIOS改好了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一个显示器的驱动板就是这样,开始以为孔不通。热了就好,最后发现是电容不良导致。这种问题真的 ...

还没有大神改我砍掉A通道,那560卡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反正A通道就是不正常。

网友:
6262 7脚是不是控制6545的那个反馈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大神改我砍掉A通道,那560卡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反正A通道就是不正常。

有些是PCB问题,有些是GPU内部损坏,才会改成TC卡

网友:
超频芯片 调节电压的

网友:
完全没看懂姐姐写的啥。。估计语文老师死的早。。。这个最后问题 是反馈吧。NB_VCC_ADJ 这个影响了6脚FB不过你测量6脚正常 就不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