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BIOS]
联想b520e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4-27):
一台联想b520一体机开机不显示。看波形内存。显卡都以过。但还是不显示。是不是tv板的问题

网友:
联想本  最好先刷个BIOS

网友:
换显卡OK

网友:
有没有这个TV板的bios

网友A(2016-06-09):
屏幕会不会出现省电模式的英文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开机不显,又可以关机。BIOS是好的。

网友:
开机什么都不显示,硬盘指示灯正常闪,什么问题

网友:
我这里有一个 就是TV板上面的刷过的

b520e U5 .rar

网友:
我之前的现象和你那个一样刷这个就好了

网友(2016-08-05):
先弄简单的   刷BIOS啊

网友:
我也出来一个 开机不显示 然后硬盘灯是正常  的 外切亮 我就烤了下显卡 还是不亮 真蛋疼你们说的BIOS和我这个现象一样吗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个开机不显的

网友B:
有遇到10秒关机的么

网友(2016-09-08):
遇到一台开机一会自动关机的,之前是电源坏的!~~~现在在找问题,再换个电源试一试,这个机器真操蛋

网友:
用电视功能开机测试,如果正常搞主板,如果不正常搞电视卡,电视功能可以脱离主板工作,单独点亮屏幕的,那是电视版的功能

网友:
lz  修得怎么结果

网友(2017-07-19):
刚好在修这个,试试你的BIOS看看效果

网友(2017-08-31):
引用 网友A:
屏幕会不会出现省电模式的英文

我的b520e就是出现省电模式倒计时,是哪里的问题啊,你遇到过这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遇到10秒关机的么

我的是十秒倒计时,你的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