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根线应该去哪,求大神告知

楼主(2016-04-27):
联想LA 9631P主板进水烧了个洞,两个场管烧没了,现在线飞的差不多了 就差最后一根,应该去哪儿呢,图纸显示是PL702电感,感情我找了半天没找到,求指导

网友A:
有图纸有板子还找不到地方吗 我手里没有实物不好帮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图纸有板子还找不到地方吗 我手里没有实物不好帮你

还就真没找到 我就怕就电感也烧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就真没找到 我就怕就电感也烧没了

下一部分电路你知道去哪吗

网友:
b+  公共点的电压啊  刚才没注意看 直接在其他公共点飞过来就ok

网友:
支持楼上,公共点飞线

网友:
找个19V飞过来就可以

网友:
你可以直接找一个相近的B+ 公共点 飞线就可以的  不是非要飞到那个电感上面去·

网友:
拍个大图
自己找也行,临近的其他PWM的上管D极。用粗点的线

网友:
上下管的连线你用这么细的线?不怕秒烧线??看的出来楼主技术不错,就是这线细了点

网友:
楼主最后飞那了

网友:
公共点,还一定要找这个电感,太多了,飞线就好啦

网友:
你直接跟cpuMOS管上管D极连一起吧

网友:
线细了,看图纸是几安电流

网友C:
都烧成这样了,桥之类的没有烧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烧成这样了,桥之类的没有烧吗

没有,其他正常

网友:
直接公共点飞过去

网友:
好了吧  20v

网友:
没好,上不了点

网友:
飞到了pq312公共点去了,跑了半块主板

网友:
有供电,但是没有起来,检测到应该是控制芯片挂了

网友:
飛好了還是不能觸發?

网友D:
B+是公共点,接个19V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B+是公共点,接个19V过来

b+点怎么是19v了,那不是烧的杠杠的,应该是1.05V的控制电压吧

网友:
公共点拉个19V过来不就好了。。

网友:
那电感应该是在背面

网友:
找个最近的公共点飞过去就行了.电感估计是烧没了

网友:
最后是哪根呀,    公共点      输出      还是志

网友:
找公共点飞线。

网友:
直接公共点拉个电压过去就行了。

网友:
一个一个的找,肯定能找到,我上次找芯片,是在pcicia里面找到的!!!想不到

网友:
公共点飞线

网友:
没仔细看,直接找B+啊

网友:
换了电源控制IC   飞了19v搞定啦

网友:
这得找图纸点位了

网友:
这个电感 根本用不着,直接接到Vin公共点就可以了,费那个事,

网友:
来自: 中国
这得找图纸点位了

网友:
公共电 找个 上管D级粗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