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18一体机屏幕

楼主(2016-04-27):
客户不小心磕破了边角,内屏显示不显示,外面玻璃破了一个脚,拆机后发现屏线松了,重插显示OK,跟客户报价,可是客户不答应,内屏显示正常也不行,要连玻璃一起换,没办法,内外屏是一体的,只能一起更换。求能接受边角破损的兄弟带走!!!QQ317673603

网友(2016-09-12):
我这里有2块这样的  好多啊

网友:
屏多少钱,说下

网友:
多少钱出?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这个屏有点贵啊

网友A(2016-10-12):
一般用苹果的也不会接受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用苹果的也不会接受这样的

有道理

网友:
如果要是我们自己装一台起来可能还可以用用,或者看下能不能改下显示器

网友:
多少出,紫薯布丁.exe

网友:
我想要这机器的外壳

网友(2017-03-21):
这屏 不好卖 ,我手里2块27的呢

网友:
是的
到现在都还没出掉

网友:
我要,多少钱 QQ307325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