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q2770暗屏

楼主(2016-04-27):
暗屏。。拆开后发现两个管子烧了。。。原来的是4616 换了4606后,指示灯都不亮了。
没修过显示器。。怎么修下去。。

网友A:
这个管子不会平白无故烧的 还是检查下灯管 不亮的话 也许有短路你仔细查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管子不会平白无故烧的 还是检查下灯管 不亮的话 也许有短路你仔细查查

显示器的灯管。。单独点其中一根也正常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显示器的灯管。。单独点其中一根也正常亮吗?

你可以用点灯板测试 或者自己做一个 你现在别管灯管了 因为你的指示灯都不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用点灯板测试 或者自己做一个 你现在别管灯管了 因为你的指示灯都不亮了

现在把那两个换过的MOS管拆掉。。指示灯就正常了,,还是暗屏,,没修过这玩意。。。手上也没有通用高压,如果有的话可以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把那两个换过的MOS管拆掉。。指示灯就正常了,,还是暗屏,,没修过这玩意。。。手上也没有通用高压 ...

mos管烧的 我一般我不换管子的 因为很容易返修

网友C:
4616与这个电路不对应,它是复合管,,,,但4606与4616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电路中是4620呀 ,这只是P型场管

而4616是复合管,,,,

网友:
说明你换的管子根本不能代换。如果连配件都不全,那修起来就有点烦人了

网友D:
我上次换的也是,一个飞利浦的,也是管子烧了我换的4606都不通电了,应该是不一样,后面重新找个管子后OK了。
然后灯管还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上次换的也是,一个飞利浦的,也是管子烧了我换的4606都不通电了,应该是不一样,后面重新找个管子后OK了 ...

已经修好了。换了通用高压。。。好容易才找到一个。。就是有一半暗一些。。有一个灯管不接就一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经修好了。换了通用高压。。。好容易才找到一个。。就是有一半暗一些。。有一个灯管不接就一样了。

那就是因为灯管问题造成的烧管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4616与这个电路不对应,它是复合管,,,,但4606与4616是可以代换的,,,

这个电路图中是对的。。本来就是一个复合管。。现在找到一个通用高压。显示器好了。

网友:
mo管烧了,还是改通用高压板吧,这样换管容易坏

网友:
换高压呗     这没有什么可修的呀    先检查一下灯管

网友:
肯定有灯管的问题

网友:
楼主管子换的不对,换对,灯管不坏的话,一般能修好。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算了

网友:
改个高压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