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3个60G左右固态硬盘 SATA3的

楼主(2016-04-27):
求3个60G左右固态硬盘 SATA3的 有QQ283347161

网友:
你要什么样的啊!插主板上的还是普通那种啊!

网友:
普通的就可以 太大的不要, 我测机做系统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8G的可以不  可以的话有2个

品牌什么的 价格多少